楼主(2009-06-25):
S7——400与上位PC机之间的通讯故障怎样处理,电缆用的是PLC专用的,2米的时候传输正常,超过10米就出现通讯故障,请专家给予解答

网友A:
呵呵;
2米的时候传输正常,超过10米就出现通讯故障;
很清楚是信号衰竭或干扰造成的;

网友B:
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信号衰竭了
你可能用的西门子的模块是只能传送10米的吧
我记得有可以传的很远的啊

网友C:
10米不至于不能通讯吧,我单位的使用DP线通讯有几十米,你要好好检查一下电缆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