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报警

楼主(2009-06-25):
请问大家PRO-FACE2600报警保存的消息个数能设置吗,我没有用储存卡,但是只能保存32条报警消息,觉得太少了.

网友A:
呵呵;配个CF卡吧;

网友B:
32条信息?
不可能这么少。

上线是768.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说说那里可以设置吗,我没有配卡,最多可以存多少条呀

网友B:
Q-TAG设置里。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的画面占的内存多了,那报警的消息保存就少了,我用GP2600的画面占了3.3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的画面占的内存多了,那报警的消息保存就少了,我用GP2600的画面占了3.3M.
跟画面内存是没关系的。

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的画面占的内存多了,那报警的消息保存就少了,我用GP2600的画面占了3.3M.
再补一张画面程序内存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