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09-06-25):
请问:电磁调速电机在没有改变外在因数的情况下会不会转速降低(可以调速,但不能达到要求转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那位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有很多原因的,说具体一点

网友B:
真的有很多的原因
控制器的调速电阻有问题没?
电源电压有波动没?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在不改变外在因数的情况下是不会转速降低的,除非是调速电位器损坏了,有可能造成转速的不稳定,另一可能是测速发电机发出的三相电压不对称造成反馈信号错误.请你把故障现象说详细,才能指点解决的方法.

网友D:
调整反馈,

网友E:
调整反馈,或者测速短路

网友C:
第7楼说:调整反馈,或者测速短路,这样做是不正确的,首先要测量3脚与4脚输出电压,正常值最大是DC90V:根据楼主说的现象,故障可能出在调速电位器或反馈电位器的损坏.

网友F:
认为8楼cxjqv279说的有理,我见过接假负载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