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一根长100米的导线,导线直径为4毫米,它的电阻是多少?如果把这根导线用直径20厘米的线轴绕起来它的电阻还和以前一样么?如果不一样它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注:导线有绝缘皮)

网友A:
具体阻值是多大要测量,把它绕起来阻值是不变的

网友B:
计算公式是有的:R=ρ×l/S,l是长度,S代表面积,ρ称为电阻率或电阻系数,它是指20℃时,长1米而横截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某种材料的电阻值,不同的导电材料其电阻率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可以查阅电工手册或其它相关材料。您没有说明“导线”的具体材料,常用的导线一般是铜材料的,其电阻率为1.7×10(-8)。

实际使用中,导线是很难维持在20℃的,因此又需结合α=R2-R1/R1(t2-t1),α称为电阻温度系数,它是指温度升高1℃时,电阻所产生的变动值与原电阻的比值,t1指原来的温度,t2指现在的温度。

结合上面的两个公式,您可以算出这根导线的具体阻值;另外,关于把这根导线绕成线圈形式,其直流电阻是不变的,交流阻抗是要变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算公式是有的:R=ρ×l/S,l是长度,S代表面积,ρ称为电阻率或电阻系数,它是指20℃时,长1米而横截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某种材料的电阻值,不同的导电材料其电阻率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可以查阅电工手册或其它相关材料。您没有说明“导线”的具体材料,常用的导线一般是铜材料的,其电阻率为1.7×10(-8)。

实际使用中,导线是很难维持在20℃的,因此又需结合α=R2-R1/R1(t2-t1),α称为电阻温度系数,它是指温度升高1℃时,电阻所产生的变动值与原电阻的比值,t1指原来的温度,t2指现在的温度。

结合上面的两个公式,您可以算出这根导线的具体阻值;另外,关于把这根导线绕成线圈形式,其直流电阻是不变的,交流阻抗是要变得!

网友D:
计算值只能是个参考和实际有差异

网友E:
三楼说得很对具体参数得查手册

网友F:
最好还是用仪表量一下比较好。

网友G:
理论上是三楼说的、、、可是还是实际测量的准一些!

网友H:
使用电桥测量一下,最好。

网友I:
3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J:
如3楼所说
可是只是个参考

网友K:
绕起来后,阻抗增加了

网友L:
导线绕起来相当于电感,存在感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