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6-26):
求助伺服电机问题。
该机床用进给用伺服电机拖动。当伺服驱动接通电源,编码器正常接通,不加使能信号和电机给定信号(此机床这两个信号是同时接通的),此时伺服驱动控制器上指示灯显示正常。用手握电机轴转动,若以很慢的速度旋转,可以看到伺服驱动上绿灯一闪一闪,表示正常,若加速旋转,即使不加使能信号和电机给定信号,也会使伺服驱动红灯亮显示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换另一台电机接入,就没有报警,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什么牌子,型号的你要说下吧

楼主:
谢谢回复
是德国包米勒的,1,5KW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一般不加使能时,手动转动不应该报警的啊

网友C:
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或者说是松了,在高速度下工作不正常。6021368

网友D:
之前我们公司修过十来台包米勒伺服,解决过类似问题.触发电路可能老化,电机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公司是芯片级无图纸维修电路板、伺服、变频器、PLC、人机介面、电源等设备。可登录我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