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各位同仁,目前我用+5V连接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LED灯,并接在RS232的收发数据线上,设计本意是想在进行数据通讯时,LED灯能够自动闪烁,但按上述方法连上后,发现灯常亮,不能够实现LED灯自动跟随数据进行闪烁,有没有使用过类似方法的,请教小弟一下,先谢啦。

网友A:
如果通讯指示灯电路这么简单还要硬件设计干嘛

网友B:
算算你的通讯速率,只要线路上有数据时,LED灯肯定就亮了.

网友A:
他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接+5V?RS232好像是+— 电压

网友C:
可以的,加个三级管,TXD,RXD接三极管的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