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传程序到PLC

楼主(2009-06-26):
在线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CPU是QO1CPU,基板是Q312B,上面有智能模块(包括模数转换、数模转换、通讯模块)
现在我单独上传程序,就是一电源模块和CPU,基板是Q38B-E,其他模块都没接,这样上传程序,Q01CPU可以替换上面的CPU吗?
不行的话,该怎么操作....

求教了。。。
学习。

网友A:
程序是存在CPU内的;
但要注意特殊模块及通讯模块对应的设置;

楼主:
恩,谢谢,
程序上传,包括程序,参数,应该不用再改吧...
我是想直接替换CPU时,替换的CPU上传程序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使得换上后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可以的
但下载后CPU会报错,因为其他模块你没有连接
再次使用时还是要把这些模块连接上才行

楼主:
恩,好的,谢谢指导了。。

网友C:
上传时可以选择上传哪些东西的,可以只上传主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