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6):
冶金行业炼钢厂的行车上保护箱内用的过流继电器JL15-11经常坏,有没有其他的过流继电器可以替换的,并可以适应炼钢厂的高温,震动,金属粉尘多。
过流继电器JL15-11大多数是机构动作后就不会复位,把电流调的最大也没有用
请各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A:
确定是元件的问题吗

网友B:
我在以前单位工作时,行车经常遇到接触器,过流保护器坏掉,后来换一批西门子的就好了。
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产品。行车上一般都是国产的。

网友C:
国产的也是只要买到正品也可以。对于什么型号,我从来都不记得。一般采购买元件都会买最贵的价格,拿最便宜的货。

楼主:
我厂用的是德力西的,主要是元件不适应在高温,震动,金属粉尘等恶劣的环境用。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替换产品。又不能把其辅助触点短接了这样即起不了保护作用,安全检查也过不了关
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过流继电器换成3320的空气开关,保护主回路,不知这样可以吗?
请指教!

网友A:
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