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2009-06-26):
附件是一段定位模块QD75程序,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参数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你的附件呢?

网友B:
QD75参数设置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软件QP软件设置,减少编程量
每个参数的意义在QD75手册详细篇中有详细介绍的
多数的参数用默认的就可以,少数要自已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C:
没看到附件啊
定位模块里的程序,要用专用的软件的

网友B:
专用的软件可以用,如果不用,用程序写也可以,只是比较复杂,还要记住好多缓冲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