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将pLC的输出端14个口接2个数码管,显示倒计时30秒,思路有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输出显示,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呵呵;
三菱有SEGD的指令;
至于显示,你可以用30减去一个一秒的脉冲计数;

网友B:
用设定值减去输出数据(如计数器的加一累计值)送到显示地址.如显示倒计时30秒,只要用计数器对1秒时间脉冲累积计数,设定计数30次.然后把计数器设定值(30)减去现行值,如30-0=30,30-1=29,30-2=28.......这样就显示出递减的倒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