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请问各位高手一台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同时驱动两台以上小功率步进电机吗?谢谢!

网友A:
没试过,应该是不可以吧

网友B:
呵呵;变频器是可以的;步进可能是不行;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你两台电机必须是同步的动作

网友D:
不可以吧,不知道加上分频器后,是否可以

网友E:
没听说过,应不可以,楼主如果做出来了,发到这里给大家学习一下,6021368

网友F:
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匹配哦。

网友E:
上楼有没有试过,一般来说,带的负载不一样,启动的时间都会有差异的,完全同样的动作很少。6021368

网友G:
可以,动作必须一致,但是寿命缩短。容易烧坏。

网友H:
可以 不过比较容易坏。
可以做步进两路输出。
大家好,欧阳为您服务!
专业步进生产商!
公司承诺:
凡本公司驱动器产品自售出之日起,如有质量问题则三个月内包换一年内保修!
http://zongheng.cn.gongchang.com/

网友I:
如果驱动器的带负载能力允许,以及电机特性一样的话,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