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 no response

楼主(2009-06-26):
我想用用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同时进行频率的修改和显示,现在硬件都连好了,在MT8000上可以控制启停,但是显示"PLC no response",频率显示和修改的元件也没有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PLC no response;没有连上PLC
你直接用MT8000连变频器的话,查一下对应的设置;

楼主:
连线应该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可以在MT8056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不知道是不是电线的问题,我就是用普通的导线做的

网友B:
既然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那就说明线应该是没问题的。看看  频率显示和修改  部分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通讯的数据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