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系统

楼主(2009-06-26):
膨胀阀怎么调节?

网友A:
能调节就能漏气.

网友B:
膨胀阀????什么东东呢??
请教请教

网友C:
接上高低压表,启动。这时表压会达到正常状态,压力比约为1:4,一般低压在4kg压力,高压在16kg压力。如果高压过低,低压过高,这时可以调一下膨胀阀,直到稳定为止。每次调整不要太多,一点点的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