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模块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6-26):
如图:
P24-C24为DC24V电源,这样的接线方法,属于外部电源供电还是输出模块本身供电.
本图是三菱大A系列PLC的,像AY51C输出模块的容量不知道多大,如果在空端口上接1个24V的声光报警器(300mA~500mA),不知道容量是否足够?如果是外部电源供电的话,是否就完全足够?
本人先在此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A的PLC很老了,尤其大A的现在更是少见,这应该是外部供电的
带报警器没问题

网友B:
接1个24V的声光报警器(300mA~500mA),容量是够的,但要单独COM.其他指示灯与声光报警器的总电流不要超过内部电源总电流.而且每个公共点(COM)的电流也不能超过该组的额定电流.象这些电流比较大的设备最好用外接电源,电源电流选1A以上的余量要比较大一点.

网友C:
外部供电24V

网友D:
电源都是外供的;
按图上这是晶体管输出,注意负载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

网友E:
外部供电。
接1个24V的声光报警器(300mA~500mA),要看你外部24V电源的功率有多大才能确定。

网友F:
外部电路要看一看内部的电路是如何的,要二者一起接线的,6021368

网友G:
一般输出都是外部供电的啊

网友H:
个人意见````呵呵一家之言`
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把PLC的输出直接与设备相连``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之类的转换`
就比如说接个报警器``用OMRON的中间继电器不就挺好``??

网友I:
这张图应该是外部电源供电,控制电源应该是通过基板获得,晶体管输出的模块负荷能力一般是500mA,我没有用过,继电器的模块用过很多,是需要24V工作电源和公共(com)电源的,负载能力是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