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段程序

楼主(2009-06-26):
本人接触PLC不久,有很多想请教大家.
下面是我那设备的一段程序:
T0:RUN DELAY TIMER
X0B0:QD62 READY
D1430:COUNTER
y0B4:COUNTER
SD718:ACCUMULATOR
X0B4:QD62 PRESET DETECTION
Y0B5:QD62 PRESET RESET
其中QD62是接编码器的一个模块,I/O分配图中在第8槽,地址如图:
下面是我的疑问:
1.DFRO H0B H2 D1430 K1这指令什么意思?
2.在I/O分配好地址之后,象X0B0,Y0B4,X0B4,Y0B5这些点的功能是直接确定的吗?还是要重新定义?
3.我联机观察的时候,发现SD718的植很怪,不象是上面的算出来的.D1432=D1430*501/512,当中为啥要用SD718?可以直接用的中间量如D1431?可以的话和SD718有什么不同?
4.DTOP H0B H0 K0 K1 这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
图片效果比较差,大家放大看一下。

网友A:
X0B0,Y0B4,X0B4,Y0B5对应智能模块,那这些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是智能模块与CPU之间交换信息的
指令编程手册中都能查到的

网友B:
嘿嘿嘿!咱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