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请问下大家,我见到有个操作板上有一个开关,拨一下PLC就是RUN的状态了,往回拨一下PLC就是STOP的状态,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弄的,PLC上面有个RUN/STOP的开关,他给弄下来了吗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一般的PLC都有这样的功能,跟程序里的一样,这个是硬件上的开关。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FX可以通过外部信号控制和程序能控制运行停止,不要把那个弄下来
这个可以在面板上装开关就可以
感兴趣可以看下三菱FX编程手册,第七章的说明

网友D:
哈哈 “PLC上面有个RUN/STOP的开关”
从文字上不能理解?回去问问英文老师

网友E:
呵呵;你说的是FX2老型的那种吧;
V3.0版本的端子上带有RUN端子;同样线路板上也有一个开关,2个是并联的,只要一个接通就运行了;
V3.0以下的线图板上是没有这个开关的,只能用端子;

网友F:
PLC上面的RUN/STOP开关,RUN是运行,STOP是停止,开关拨到RUN位置。

楼主:
不是PLC上的那个啦,那个我知道上下拨的,我说的是一个开关,你也可以当成按钮来说,按一下就是RUN,再按一下就是STOP。听他们说是设置参数了,用的外面的端子控制的RUN.STOP,我不会,希望大侠们教教

网友G:
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没见过可以传个图吗

网友C:
看下我所说的编程手册中的说明吧
在面板上装个开,接到PLC的两个输入点上,控制RUN和STOP,这个要占用两个点
再结合程序,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H:
好像前几天有个类似的帖子,有人解释了啊
就是用这个开关控制PLC的相应的特殊继电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