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9-06-26):
我们厂现在有一恒力电机厂制造的1台1250kw的直流电机前几天检修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是50兆欧!前几次是80兆欧!车间粉尘很多!环境不好!问一下各位朋友绝缘电阻以后还会不会下降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网友A:
应该还会降的          定期维护的时候就把上面的灰尘搞掉吧

网友B:
绝缘降低,与环境有关,天气潮湿,引起粉尘导电。建议除尘烘干等方式。

网友C:
粉尘很多,那要定期除尘

网友D:
氧化严重

楼主:
我们检修时都要用压缩空气进行清理的!可效果不是很明显!我们用的设备很大!不好拆装!有什么办法在不拆设备把绝缘电阻提上去啊

网友D:
收尘做的好点啊

网友E:
拆开除法处理吧

楼主:
具体该怎么样啊?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F:
用一台吸尘机除尘.用空压机吹基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