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制动电阻???????

楼主(2009-06-26):
各位老大

     问一下75KW电机用变频控制要加多大的电阻???
高炉卷扬上料用的带料斗上料负载有2500KG问下加多大的电阻?????

楼主:
变频器160的

网友A:
给个普传的给你参考下

网友B:
呵呵;这个首先是要配一个刹车单元;

网友C:
这个就是普传的说明书中相关的制动电阻选取的表格。如果按照这个表格选择,初步的估算下,除了5.5的制动能量可保证100%以外,其他的都是50%左右的制动能量。

网友C:
要选取制动电阻的参数,步骤参考如下:
1.确定电机允许的100%的制动电流,那么以楼主问题为例,75kW的电机,制动电流大约是150A左右,这是一个经验的估算,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电机的功率乘以2即为电机的额定电流(交流异步电机而言);
2.确定电机制动时,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这个参数,可以考虑一个范围,最小DC620V,最大DC750V,如果选较低的直流母线电压,其电阻值相对就低,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取DC700V为制动电压;
3.计算电阻值,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电压除以电流等于制动电阻值。电阻的功率一般要选择1.5-3倍的电机额定功率,选1.5倍时,制动是间歇的,选3倍时,制动是频繁的。
这样计算,你的制动电阻绝对是选购了,而且具备可靠的工程实用性。
另外,对于有些变频器,制动单元是内置的,只要选取制动电阻就OK了,例如: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从小到75kW,都是内置的制动单元,所以,很简单。有些变频器,没有内置的制动单元,就需要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制动电阻的选取,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制动单元的选择,就要注意了,一定要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取,有些制动单元,他的标称电流和实际的运行电流不一致,造成过热保护,一定要能连续工作的电流来选。以保证制动的可靠性。
声明下,我所提出的计算方法,是按照100%的制动能力来计算的。如果你认为可以50%制动能力,那就除以2...,来计算。

网友D:
选个制动单元,说明书上都有配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