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表

楼主(2009-06-26):
100多千瓦``````````我用了CT是300/5``的````电表是3X3(6)A的可以吗````急啊`` `我装上去了 ` ``明天要通电了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C:
是呀!可以了。

楼主:
o `谢谢大家咯````

网友D:
都说可以,谁说一下怎么算的啊

网友E:
CT采用300/5可以,电表应采用3*5A

网友F:
可以使用没有问题的
300/5=60倍X6A=360A的电流

网友G:
完全可以。

网友H:
100KW是200多安了 300/5是没问题的

网友H:
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才5安 用3*3(6)安的电表完全可以

网友I:
3*3(6)安的电表完全可以,CT好像大了点

网友I:
第13楼 你怎么算到电流互感器二次才5安的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标准值为5A.也就是说当一次负荷为300A时二次电流为5A.
而3*3(6)A电度表正常电流为3A,短时可以允许6A电流通过,以100KW功率电流以200A计,则300/5CT二次电流也有3.33A,这样电表中长期通过电流超过3A,当然对电表的长期安全运行有影响.所以说电表选3*5A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