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与松下plc

楼主(2009-06-26):
proface gp2301-sc41-24v与松下fp2用什么连接线啊?

网友A:
FP2上有RS232接口;

楼主:
是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线,是不是普通的232转422就行了

网友B:
都是232 还转什么

网友A:
呵呵;PRO-FACE GP2301的COM1口本身就有RS232;
你再转换不是画蛇添足;

楼主:
我本来有一根rs232的,是九针转25针的,本来是接其他品牌的触摸屏,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gp2301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有一根rs232的,是九针转25针的,本来是接其他品牌的触摸屏,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gp2301上?

楼主:
这个接线图是针对proface gp2301-sc41-24v与松下fp2的吗???

网友A:
没错;这是与FP2上的9孔的RS232连的;

楼主:
好的,谢了!我下次试试

楼主:
还想问问,这个线有没现成的,给个型号嘛!我好去买一根,我怕自己做不可靠!谢了哦

楼主:
自己做的话,稳不稳定啊!就怕自己做不好,有没有前辈做过这样的线,用的怎么样啊?急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据我所知,proface原装通讯电缆里是没有这个型号的。

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其实也是别人自己加工的。何不自己动手做1根?

网友A:
呵呵;
与松下这种的PLC的电缆的确没有原装的;
就是RS232,按接线图做一条;

楼主:
好的,我先做一条试试再说,谢谢了

楼主:
我做了一条,怎么通信不上,是不是我做的不对,还是哪里要设置一下?

网友C:
检查设置。

一般来说是参数问题。

网友A:
还有PLC的COM口是否是好的;

楼主:
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啊?我的com口现在有在用的,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我都按照上面设置的,为什么不行啊?有谁也用这样的配置的,请帮帮忙!

网友D:
六楼说的不错!!

---------------------------------------------

网友E(2010-06-27):
9针RS232串口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