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过几天要考试,双速电机的6个端子,在没有接线图或大修后,如何辨别高低速接线?不通电的情况下,仅凭万用表能判断吗?(低速时角接,高速时双星。6/4极的)咋办啊!

网友A:
双星型和角型时电阻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用电阻档(*1)一表笔接任意一根线,另一表笔分别测另外五根线,阻值最小的两根和阻值最大的一根是一组的。关键是不知道哪组是角,哪组是双星啊!我用mf47和500型的最小电阻档量双星型和角型时电阻都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