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有人在电厂的工作经验么,我想请教个问题,现在用PLC来控制磨煤机润滑油泵的启,停,连锁等功能。如果我想让在PLC掉电的情况下,PLC输出通道还是保持在“1”,激励外部继电器,使油泵不至于掉电而停,怎么做呢?

网友A:
你可以用PLC的节点触发泵浦的启动自锁就好了  啊 !不过这样多占用一个输出点

网友B:
PLC在电源停掉的时候所有的输出也会都断开的,你可以把PLC 的电源和泵的电源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A:
他这样做的目的肯定是泵和PLC的电源是分开的 要不然PLC断电  泵还怎么运行

网友C:
呵呵;PLC如果没有电源继电器还怎么保持,按要求在外面用一个常闭继电器控制;

网友D:
象电厂等重要设备的PLC应该用在线式UPS不间断电源,可保证不会因停电而造成失控故障.对于磨煤机润滑油泵的电源建议用双电源后备(这在电厂是没问题的),PLC程序里加上停电应急预案,停电后立即切换后备电源(后备电源也可自动切换)后,重新启动油泵.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E:
只能在外部想办法!PLC内部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也可以用一种双线圈自保持式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只要一吸合就算停电也不会断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一种双线圈自保持式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只要一吸合就算停电也不会断开了
支持使用这种方法,既简单又经济。但是需要在启动PLC时,也给此继电器一个断开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一种双线圈自保持式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只要一吸合就算停电也不会断开了
支持使用这种方法,既简单又经济。但是需要在启动PLC时,也给此继电器一个断开的信号。
没错,这样要用到2个输出点

网友G:
可以设置输出点的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B:
电源都没有了,用掉电保持功能也没用

网友H:
支持9楼的说法。
   双线圈自保持型继电器:双线圈自保持型继电器的自保持结构由两个线圈组成,置位线圈和复位线圈,在置位线圈上加脉冲则继电器置位,在复位线圈上加脉冲则继电器复位。

网友I: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J:
如果按楼主说的,确实是很难处理的,建议可以考虑信号的反接来实现!!!!如果现在为"1"时为通,"0"为停,那么可以通过线路的反接,"0"时为通,"1"时为断来控制!我想应该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