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请问松下A4伺服编码器的接线方法??
我现在用OMRON PLC和松下伺服驱动器,要做高速计数功能,要把驱动器的脉冲计数。

请问在按线时OA+ OA- , OB+ OB- , OZ+ OZ-  , CZ  这几个瑞子都怎么接线?
我用的是OMRON CP1H 的PLC

OMRON说明书里有说有两种接法,一种是只接A,B,Z,另一种是要接OA+ OA- , OB+ OB- , OZ+ OZ-

以上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一种是集电极开路的接法,还有一种是差动的接法

网友B:
有电气原理图吗
一般情况下按照说明书都可以的

网友C:
你是说将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到PLC上吧
要用ABZ的,集电极输出

网友D:
楼主去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接线图的,呵呵,6021368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集电极的,只接一路A就可以了啊

网友F:
集电极开路与差分信号的区别;

网友D:
集电极开路的可以直接接到PLC上,一般来说,PLC都可以直接接受集电极开路信号。不过要注意电流的方向和公共极。6021368。

网友G(2010-08-14):
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想要用PLC控制伺服,但不知道怎么做有高人知道么?
楼主可以把你联系电话留给我么,我想了解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