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如何仿真

楼主(2009-06-27):
我有s7300软件,但编完程序后不懂如何用PLCSIM进行仿真,如何把已编好的程序产生仿真文件。。。急急。。。。。
     也可以发送资料到我的邮箱。。。jllzw@21cn.com谢谢。。。。。

网友A:
Step1:编辑你的程序并排除语法错误。
Step2:在Simatic Manager中启动PLCSIM。
Step3:使用SimaticManager菜单PLC中的download下载你的程序,前提是你已经选择好要下载的程序。
Step4:将PLCSIM中的选择开关拨至RUN或者RUN-P。
Step5:在PLCSIM中建立输入输出等变量。
         或者在你的程序中选择监控(此种方式要求PLCSIM为RUN-P)
         或者建立VAT表进行监控。

至于资料,完全可以看PLCSIM软件附带的手册。

网友B:
除了楼上的高人所说的,还能与WINCC一起使用进行仿真,本坛就有一个贴子说这方面的,楼主去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