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问题

楼主(2009-06-27):
我公司一台设备使用了6ES7 331-7KF02-0A0B  AI8*12BIT模块,其中2路使用四线铂电阻,其它路使用电流,量程卡也做了跳线,模块属性中 测量型号选RT测量范围选PT100,实际温度在0-100度,但是在人机界面显示只有0-4度,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块,如果是模拟量模块,不能直接使用热电阻的啊

楼主:
通用型模拟量模块

楼主:
我公司一台设备使用了6ES7 331-7KF02-0A0B  AI8*12BIT模块,其中2路使用四线铂电阻,其它路使用电流,量程卡也做了跳线,模块属性中 测量型号选RT测量范围选PT100,实际温度在0-100度,但是在人机界面显示只有0-4度,PIW340 PIW348 为铂电阻信号PIW760为电流信号,温度总是在18-21度,都是调用FB100再调用 FC105,这是怎么回事,程序编写有问题吗?请大侠指教。

CALL  #gaoyjipwendu             此为本块静态变量FB100多重背景

      IN     :="真空补水温度PT100"   piw348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OUT    :=DB1.DBD84

     NOP   0

CALL  #jian

      IN     :="CIP温度"            piw760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OUT    :=DB4.DBD136

     NOP   0

CALL  #gaoyjipwendu

      IN     :="高压激泡温度PT100" piw340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OUT    :=DB4.DBD120

     NOP   0

我不知怎么能发截图,截图说明清楚点,哪位大侠能告知。

网友B:
西门子有订货号为:6ES7 331-7KF02-0A0B  AI8*12BIT的模块吗?我在STEP7硬件组态信息列表里没有查到!估计是6ES7 331-7KF02-0AB0  AI8*12BIT模块吧!

网友C:
西门子的7KF02是全能模块,其他除热电阻信号外可以接八个,热电阻只能接四个,推荐用40针的1KF01,这个才是真正上的全能模块,热电阻可以接八个。你确定量程块是选的A吗,还有我不清楚你那两个热电阻地址为什么一个是340一个是348,正常来说一个量程块对应两个通道,你这两个热电阻信号接线应该是挨着的吧,那么后两个量程快应该都为a,那你好好看看地址,还有请你好好检查接线,我个人觉得一个地址是340另外一个应该为344,这是对应pt100的,

网友D(2009-08-28):
他是隔一个用一个,实际两个热电阻占用4个通道,看看你的模块是不是选择A
排除硬件界线和组态问题后在查软件,看看进线的电压值是不是就不对。

网友E:
可能是通道的问题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