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请问哪位前辈大侠有没有C500-PRO13手持编程器的操作説明,怎么检索,怎么写入等等,菜鸟想各位请教了!

网友A:
呵呵;只是使用的PLC范围不同;
使用方法你可以参考C200H-PRO2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只是使用的PLC范围不同;
使用方法你可以参考C200H-PRO27的;

那个我也没有啊

网友B:
欧姆龙网站好像有英文的

网友A:
呵呵;
CPM1A/2A的操作手册能找到吧?
上面就有手编器的说明;

网友C:
估计你用在C1000Hor C2000h 可以下它们的资料,里边都有。
早期的工科PLC教材里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用在C1000Hor C2000h 可以下它们的资料,里边都有。
早期的工科PLC教材里也有。
是否可以提供链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呵呵;
CPM1A/2A的操作手册及编程手册都可以在OMRON的官方网上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