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主要是采集plc的d寄存器中的数据。我用的是vb程序,当设置成9600时,如果不加延迟,数据丢失或不完整的概率接近100%,后来测试发现需要加150ms的延迟,这样的话采数的周期太慢了。所以希望通过提高波特率缩短延迟时间。

网友A:
是扩展通讯口通讯的吗
在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中有两个通讯通道的设置选项

楼主:
采集数据是从编程口就可以的吧,是从编程口去读数据的。我电缆是按要求来的,是不是plc的通讯只要通过给d8120赋值就可以设定

网友A:
编程口的三菱的公开资料中没有说明过,但不排除有搞这个的高手研究这些,网上有时也会有人提供这些资料
三菱介绍的通信方式,对于FX系列都是通过扩展232或是485

楼主:
如果是485口通讯呢,plc的通讯拨特率是不是d8120的值决定,然后vb中的通讯控件的属性设置成和D8120中的拨特率一样就可以正常通讯了。还有就是我怎么确定我此刻通讯的拨特率,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A:
d8120是设定波特率的,但不止这一个,这个设置还包括数据长度,停止位,奇偶校验等等
VB的没做过,但两边的通讯设置肯定要一致,才能通行成功
波特率几个都可以设置,两边一致就可以

网友B(2017-08-01):
回复 网友A:
为何修改之后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C(2021-10-02):
我写的C#通讯库支持115200波特率和9600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