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小弟初学STEP7不久,看到STEP7中把变量添入数据块DB1中地址假设是+4.0,按我的理解是这个的地址应该是DB4.0吧,其他的也都是DB1[数字].[数字],但是后面还出现有DB1.DBW[数字],请问一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么?还请大家不要笑话,我是虚心求教

网友A:
DB块是编程者自己定义的一个个数据块,各个块可以定义变量,数目可以有很多,
对DB块中的数据进行操作,就要写明地址了,例如:
DB2.DBX0.1 \DB2.DBB2\  DB2.DBW2 DB2.DBD4
前面指明数据块号,后面按照规定写就是了,操作和对M操作一样
M0.0   MB1  MW2  MD4

网友B:
求教,我的数据块注释,在程序中不显示,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