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请教各位我有一台安带PG矢量控制,控制信号,S1,S4,S5,S6,分别为,正转,正点,反点,复位,频率信号是A1,AC,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调为什么都动不了,呢,正点,反点都可以,请问还有什么特别的参数吗

网友A:
谁用这个牌子的变频器,请指导一下吧。我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B:
给正转信号时看一下对应的指示灯,还有频率是否有给定;

网友C:
是不是要自学习一下

楼主:
我发了一天的时间做后来可以了,安川那台,参数问题。

楼主:
从另外一台一个一个的对过来的,只能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