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利用8501单片的输入输出端口 设计八个LED灯循环亮灭 延时一秒 急急  谢谢  考试

网友A:
==============流水灯程序=============(小强-2008.05.29)*/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0 /*宏定义LED接于P0口*/
void delay (int); /*声明延迟子函数*/
main()
{
 int i;
 while(1)
 {
   LED=0xfe;
   for(i=0;i<7;i++)
   {
      delay(100);
      LED=(LED<<1)|0x01; /*最低位LED灯左移一位后进行或运算使得最低位不会为“0”*/
    }
   for(i=0;i<7;i++)
   {
      delay(100);
      LED=(LED>>1)|0x80; /*最低位LED灯右移一位后进行或运算使得最高位不会为“0”*/
    }
      LED=0xff;
   for(i=0;i<4;i++)
   {
      delay(300);
      LED=~LED; /*所有的LED灯取反全亮或者全灭*/
    }
  }
}
/*======================延迟子程序===========================*/

void delay(int x)
{
int a,b;
for(a=0;a<x;a++) /*计数X次,延时X×5ms*/
for(b=0;b<600;b++); /*计数600次,约延时5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