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变压器250千伏安是几安啊``才用350安万能式开关就老跳砸````显示2.44S是什么啊``

网友A:
380安左右,250000/[380*1.732]=379A

网友B:
350KVA不是多少安,这个是变压器的容量,楼上的都不知道输出电压你怎么就能乱算哪,电压等级很多的,400V 1100V 等等很多的

网友C:
额定电流变压器的铭牌上应该标着有的呀,然后根据额定电流再来选断路器就行了

楼主:
是400V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400V的啊
那可能要选630A的断路器

网友D:
250kVA、400V,如2楼所说,额定电流约380A。
用350安万能式开关老跳闸:可查实际输出电流是多少,或冲击电流有多大,查明跳闸原因。

楼主:
没有他本来用的是630A万能式短路器``````````可能是以前装了,就调到350A左右就调掉把````

网友E:
250KV.A是变压器的容量,额定电流I在变压器名牌上能查到,万能式断路器跳闸的原因大多是过电流,所以你首先应测量一下断路器后的负荷电流是多少,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相比较,才能确定跳闸的原因,如果是超电流,那么跳闸就对了。如果并没超电流,则可能是断路器本身故障,也可能是过电流整定的值太小,至于2.44秒,可能是过电流延时跳闸时间。

网友F:
我们也有一个250KVA的额定电流是360A
我们用的开关也是360A的
没事很好用的
估计你的是超流了

网友G:
千伏安是变压器的容量单位,安是电流单位,根本不能进行比较的

楼主:
我想也是用电过大```才跳的```万能式短路器他有延时的``可能是超载2分钟就跳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H:
好像是断路器用小了

网友I:
250KVA是变压器的容量,额定电流I在变压器名牌上标示有。

网友J:
只要不超过四百安应该不会跳万能开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