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不知道PLC与触摸屏的字和位连接是如何的,谢谢啊

网友A:
触摸屏选择好PLC的型号后,就会有对应PLC的地址可以应用
关键是要选好型号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帮你顶起来

网友C:
PLC里的字与位和触摸屏里的字与位是相对应的,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里直接选择就行了

网友D:
呵呵;触摸屏本来就是调用PLC的存储器;
选好屏及PLC,在软件里都可以设置;

网友E:
和PLC的型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屏的软件选择相应的plc型号,再设置地址即可。

网友F:
建议楼主下载某一品牌人机软件,安装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G:
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啊

网友H:
直接对应,只要通讯上,一切都可以了。

网友I(2009-08-02):
我也是那观点。。要看什么牌子的啊啊。。。我就LG的  PMU600(旧型号) 和他的MK300 配就很麻烦。。。。头痛。。字和位(word 和 b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