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家用风扇转子铜套加什么油,试过几钟油,效果均不佳.谢谢帮助.

网友A:
今天晚上刚试过花生油,还不错。

楼主:
你知不知道.如知道请告述.这个问题我问了几个钳工均不知准确答案.说实话我试过色拉油几个小时就转不动了.

网友B:
加机油吧

网友C:
花生油也是可以用,但是和工业用油相比还是要差一些。我没有试过,但如果加透平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透平油也就是气动元件专用油,粘度很度,润滑性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问了几个钳工均不知准确答案.说实话我试过色拉油几个小时就转不动了.

这个问题不要问钳工!他们不懂,要问车工!

ps:轻机油或是缝纫机油

网友E:
工业液压油不错!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用20#机油即可,植物油可以应急使用,不可代替机油,它的润滑性能随温度变化系数较大,高温后易干枯。

网友G:
缝纫机油
我用过很好用

网友H:
用汽机油或柴机油。

网友I:
家里只有烧菜的油了
还有什么油啊

网友J:
10号机油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K:
不建议用食用油,很快就转不动了,这个我试过。可以用缝纫机油试试。

网友L:
变压器油及缝纫机油。

网友B:
记得在家里缝纫机油就是用变压器油

网友M:
缝纫机油就行,我一直用。

网友N:
缝纫机油是最合适的,我应用它十多年效果不错

网友O:
用过缝纫机油

网友P:
我认为最好用耐高温的机油。因为轴承是铜套,容易产生高温用别的油的话,油就会变质凝固抱死电机轴

网友Q:
使用车用机油就可以,我家的风扇已经用了16年了,一直这样做。

网友R:
我给家里的电风扇加机油!转了  正常.

网友S:
黄油也可以

网友T:
我在公司修这种风扇用机油,32号。

网友U:
加WD-40,一级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S:
黄油也可以

黄油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不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加WD-40,一级棒
呵呵,这个当然好,可有几个人家里有

网友V:
猪油、牛油等动物油是不能用的,必须用工业油,问题是看你电机套上的粘垫能不能保住油。

网友W:
什么油都不用加,擦干净就行。

网友X:
缝纫机油就行

网友Y:
加机油吧,条件可以的话加黄油。

网友Z:
缝纫机油就行.
那个铜套本身是含油的,如缺油在有条件的话,可把铜套取下放在油里煮,自然冷却后装回即可.

网友AA(2009-07-27):
家里一机油就行,最好是用高温机油

网友AA:
把铜套上的油擦干净,加高温机油效果OK!

网友AB:
缝纫机油

网友AC:
我平时用W-40防锈油就可以了。效果挺好的。

网友AD:
应该用工业普通机油就可以,那个铜套叫含油轴衬,最好是取下用机油泡上一段时间再用^*^

网友AE:
用发动机变速齿轮油.

网友AF:
引用 网友U:
加WD-40,一级棒

WD-40主要用来除锈,有一定腐蚀作用。加在风扇轴承上只能应应急吧,最好还是加机油。

网友AG:
用耐高温黄油效果很好

网友AH:
缝纫机油还可以哦 !

网友P:
最好不加,因为电风扇的转子是铜套长时间的使用会发热,如果你加一般的油它没有耐高温的作用,那么长时间的运行会造成油的板结,这样的话就会让电机不转。你如果要加的话那就加耐高温的

网友AI(2013-10-07):
要看是什么轴套,石墨轴套就不用加,铜套或者铁套就应该加些机油让油浸在轴套周围的毛毡垫上可起到长期润滑作用。

网友AJ:
硅油是正解

网友AK:
11号变压器油

网友AL:
加摩托车机油

网友AM:
缝纫机油好

网友AN:
变压器油及缝纫机油。食用油是不好的,记住哦

网友AO:
汽机油  缝纫机油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