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西门子PLC 内部M点置位后 ,如PLC停电 来电后 这个点需不需复位.谢谢解答.

网友A:
如果是有掉电锁存功能的就需要复位
如果是没有掉电锁存功能的,就不需要复位
你只要知道你用的点是不是掉电锁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B:
现在PLC里的一些寄存器都有掉电保持功能的,所以在编程时要注意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解答.第一天.第一次发信息 就有收获.

网友C:
如果不需要保持的,可以用非停电保持区的,也可以用停电保持区的,开机前先批量复位一下;

楼主:
终于找到老师,以后不用虽苦读仍不解了.

网友D:
这要看你没有没设置掉电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