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你好!我现在在现场调试遇到以下问题:
控制系统是西门子s200-cpu226,带两个EM235,两个EM232,有称重,2个温度,压力等6个模拟量接入EM235,它们的屏蔽拧在一起接地的,都采用4-20MA对应6400-32000控制采集输入,其中压力、称重、其中一个温度中间通信号分频器在接到EM235上,其他直接接入,RX与X+已短接,起初在厂内调试时有的模拟量数值有上下跳动的情况,就把EM235上所有模拟量信号的负端短接起来,一起接到电源0V上,问题解决。现在调试现场,PLC上的称重值总比仪表上的大一些,有的大2Kg多,仪表和信号分频器的输出电流值都与理论计算值相同,就是到PLC,在显示到触摸屏上时变大了,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信号分频器到EM235的线只有15CM左右吧)

还有模拟量信号怎样接地啊?

网友A:
如果只是数值大,但稳定,说明是程序运算问题.

网友B:
EM235的地线与主机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C:
这种现象我也发现过,后来是通过接地和双绞线、采用进口的传感器,减少了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