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请问高手:我想做一个延时控制的电路,时间由一分钟到一百个小时可调,(通过文本显示器设定时间)请问这个程序该怎样编?

网友A:
这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组合来使用,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呵呵;首先要确定好这个时间如果断电了需不需要保持;

楼主:
断电不用保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组合来使用,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就是时间调节范围太大(1M~100H)而且是随机调整的,和计数器组合来使用也是不方便的

网友B:
呵呵;
可以把30分钟以内的直接用定时器;
超过的可以用分钟脉冲来计数;
不过对于PLC连续运行100小时,中间不能断电,你是什么设备?

楼主:
工程部对产品进行老炼以检测其使用寿命的设备

网友C:
哈哈 理论要联系实际了

你的设备要让使用人用起来简单,你设计就要考虑周全。
好 你的要求是100H-----1M;我们习惯xxxHxxM,H变化范围0-100,M变化范围0-59
在程序中先确定计时精度,比如1M,由于PLC一般没有1M时钟脉冲,要自己编比个;
将文本器输入的时间换算成M,再用1M脉冲和计数器完成你的题目还难吗?

网友D:
如果是以一分钟为单位来做由一分钟到一百个小时可调的程序,那么可以用以分钟时钟信号驱动1#计数器,计60(就是一小时).再用一小时信号驱动2#计数器计100个小时.这样在触摸屏上设置X小时X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在触摸屏上只设置X分钟,如1分钟到6000分钟,那么只用1#计数器就可以了.停电问题不必考虑,因为停电后PLC是不能继续计数/计时的.可以用一台UPS电源来保证PLC不断电,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组合来使用

网友F:
这个范围比较宽啊,要用到几个时间继电器或是计数器的

楼主:
10楼的方案最合适我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哈哈 你省事了,使用者要做算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省事了,使用者要做算术了
编个程序帮他算好,只要输入xxHxxM就行,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