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电子秤充不进去电是怎么回事?
  接通电源那过充电符号不显示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超出半年的旧称,一般是电池坏了

网友C:
充电器正常的话,就要更换电瓶了.

网友D:
不是充电器坏就是电瓶坏了

网友E:
要是时间用长了的话
多半的电池不好了

网友F:
充电电池的问题

网友G:
电瓶坏了,我们公司有好多这样的电称的,坏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们今天查了一下
 那过充电打连接线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