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使用编程电缆1747-PIC将PLC(CPU为1747-L514 5/01)连接到计算机,使用RSlinx配置,但是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使用1747,那么RSLinux应该工作在应用模式而非服务模式.

另: 1747并不支持XP SP3 的操作系统,请更改为SP2的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提供一下详细步骤  非常感激

网友B:
驱动选 1747-PIC/AIC+就行了

网友B:
串口最好用主板上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