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想问一下omron plc中的指令有加@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 ADD 和@ADD有什么区别呢?看omron 资料中也并没有解释,而且指令代码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一个是连续执行的;一个是脉冲执行(只执行一次);

楼主:
是不是@ADD指令只有前面的条件从0到1 的跳变时才执行?等下一个扫描周期来如果还是一样都是1的状态,这个指令就不执行?

网友B:
这个手册里有介绍
可以这样理解
你可以比较以下不同
ADD D #1 D
@ADD D #1  D
控制前面的条件,看看D就明白啦

网友C:
脉冲执行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只有信号由0-1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2009-08-23):
上升沿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