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OMRON模拟量输入怎么处理啊!知道的大哥帮忙下哦!我下载的编程手册没有,我用的8点模拟量输入模块,程序里面要怎么处理输入的模拟量呢?希望高手能解答!谢谢

网友A:
先设置比例,用SCL指令缩放~!

楼主:
谢谢了,缩放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A:
那就是你自己定了,指定4个参数,输入最大最小值,输出最大最小值

网友B:
先把你的PLC及模拟量的型号说清楚;

楼主:
CJ1W-AD081-V1输入模块 CPU是CJ1M-CPU13

网友C:
各位前辈,有谁能帮我找点三菱FX2N中关于温度模拟编程的实例!谢谢,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