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运行时间可设定。初步设想使用可编程继电器。有没有更简单点的?是否有这种功能的时间继电器?

补充一下,要求接近开关导通后,电机运转,1S接近开关断开,电机继续运转设定的时间。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复杂的,时间继电器就能控制,成本很低的,用可编程的就浪费了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功能个·也很好,时间长短的调整范围大,单位有的也有很多选择

楼主:
都有哪些型号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正泰JSZ-3就不错,好用.

网友A:
你要设定多长的时间

楼主:
正泰JSZ-3是有多种型号,我想我需要的是延时释放,应该是JSZ3K吧?

网友D:
是大户人家
只要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继电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楼主:
正泰的运行时可以设定时间吗?还是需要断电后才能设定?他们的资料里没写。

网友E:
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热保

楼主:
使用寿命大概是多少?我估计一天得动作2000次。

网友F:
那你就买进口的时间继电器,质量好点!

网友G:
只要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继电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网友H:
继电器是用来保护时间继电器的吗?

网友I(2010-07-23):
对,就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双设定时间继电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