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选线问题

楼主(2009-06-28):
设备功率15KW,24小时运转,选用2条4平方的线够用吗?谢谢!

网友A:
够了,4平方的可以用20KW的。

网友B:
是单相还是三相,距离有多远

网友C:
应该够用了

网友D:
4平方够了,考虑到线的质量,环境,建议选用6平方的线。

网友E:
看看铭牌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F:
现在的电缆标称值大都缩水,所以选6平方的线。

网友G:
6平方的安全点,如果距离远,还应加大

网友E:
没办法只能选大一个型号的

网友H:
最好使用6mm2的铜芯导线。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J:
应该用6平方的

网友B:
还是用6平方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