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经常看到有人提问,GP跟XXX PLC通讯电缆图;

GP软件自带手册里,基本上常用的通讯电缆图都有提供详细图。

具体操作,请看本贴。

楼主:
步骤一
首先你得安装ProPBWin C-Package03软件,当然Pro-EX的使用也是差不多的。

见图一:

完成第一步后就会看到如下内容:

楼主:
步骤三
完成第一和第二步后,继续。。。

如下图:

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如下内容,这就是GP支持的所有PLC公司的列表了。

楼主:
步骤四
现在开始第四步:

比如说我们要查找GP与FP2的通讯电缆图:

点击松下公司

楼主:
步骤五
一般考虑到GP与FP2通讯为1:1通讯

我们自然要点击1:1通讯啦-_-@

楼主:
补上图
编辑的时候居然不能再添加附件了,K。

该步骤完成会出现如下内容:

GP与FP系列PLC通讯手册就自动打开了。

楼主:
最后一步啦:

从上面的图里发现,GP与FP2是通过RS232C方式连接,电缆图使用Cable 1.

我们只要找Cable 1就可以了。

见图。

网友A:
呵呵;
GP连各种PLC相对还是方便的;
只是有的人太懒;

网友B: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你是有办法,告诉我们你的办法不就行了,哪来来的那么多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