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今天我们单位的轴流风机的电机出现了奇怪问题:轴流风机启动后,声音很难听,风流很小。到现场判断是缺相。当时我用前行电流表看卡下电流判断是不是缺相,点启动按钮很快的卡了下3相电流,我很奇怪的事3相都有很大的电流,但是电机嗯嗯的响但是不转,我想是缺相无疑。我检查电机的接线腔有一相接线从线鼻后面断开,但是有些虚连,这个接线腔里有6根线引到风机外的接线腔。我找了一根线把这根线换了后启动正常。
  我认为缺相的话应该有一相没电流,所以我用钳形电流表卡电流。但是3相斗有非常大的电流,我想是不是因为那一相有点虚接。我想问下是如果电机有一相虚接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能不能从理论上帮我分析下.

网友A:
你这个电机一定是角接吧!如果是角接的话有两组线圈工作,有一相是不工作的!你可以画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那位什么会有电流呢 3相都有啊!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测出来的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轴承的问题
确定是缺相,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测出来的又是多少
电机是35KW的电机,平时的电流在50多A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缺相时你所测的电流

网友E:
有点怪的问题
1.35kw电机用没用星角电路?lz没交代
2.“我检查电机的接线腔有一相接线从线鼻后面断开,但是有些虚连,这个接线腔里有6根线引到风机外的接线腔。”看的有点晕。后一个接线腔是不是控制柜?
3.lz根据钳形表电流+声音就判定缺相------高。没用常规的电笔,电压表复检。三相电流都很大没理由认为缺相啊。
4.“有一相接线从线鼻后面断开,但是有些虚连”,“我找了一根线把这根线换了后启动正常。”
35kw电缆多粗呀,为什么没重新接上?-----原部线不当。

综上:电路是星角,钳形表卡错位置了

网友F:
那一相有点虚接。

这就是问题所在之处,没完全断开,电流可以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怪的问题
1.35kw电机用没用星角电路?lz没交代
2.“我检查电机的接线腔有一相接线从线鼻后面断开,但是有些虚连,这个接线腔里有6根线引到风机外的接线腔。”看的有点晕。后一个接线腔是不是控制柜?
3.lz根据钳形表电流+声音就判定缺相------高。没用常规的电笔,电压表复检。三相电流都很大没理由认为缺相啊。
4.“有一相接线从线鼻后面断开,但是有些虚连”,“我找了一根线把这根线换了后启动正常。”
35kw电缆多粗呀,为什么没重新接上?-----原部线不当。

综上:电路是星角,钳形表卡错位置了

第一点,我们这个35瓦的电机没用星角启动,用的是额定电流的400A的真空磁力启动器。
第二点,风机电机在风机里面接上风道后根本没法接电机马达线,所以要引到风机外面的接线盒以便接线。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轴流风机的构造?
第三点,缺相我是根据启动后,电机不转,声音异常来判断的,当时考虑轴承方面的问题了,盘车正常,顾怀疑缺相,当时正好身边有钳表,所以认为如果启动时候有一相没有电流那就是缺相。但是当时用250A的电流档,3相电流值全部甩到头。补充一下,当时用万用表量了下绕组都有点电阻。所以当时凭经验还是认为从现象上看应该是缺相,所以就查下电机的接线,发现了问题。
第四点,我用的25平方的电缆里的一根线压上线鼻后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一相有点虚接。

这就是问题所在之处,没完全断开,电流可以检测出来。
这个我明白。我想搞清楚的事,如果虚接,只要不断开就会形成旋转磁场,那电机就会转动。直到电流把虚接的地方彻底断开这样就是真正的缺相,90度的脉动磁场电机是转不起来的。当时的现象是电机转不起来应该是真正的缺相了,那一相应该没有电流,而且用万用表也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D: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怪,如果缺相不可能三相都有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E:
确实怪
lz轴流风机大家都用过,小到电脑的轴流风扇,厂房用的,隧道用的,煤矿用的没直接用过(因为特行),所有电机接线厂家都引到风机外,你的在电机处出问题,不知用了多久,别人动过?

电机6根线怎么接?
250A热继没跳?

继续关注中

楼主:
电机角形接法,我们这个风机是给我们煤矿提升机直流电机降温用的(上海电机厂2500KW)。以前准备给这台风机上变频器进行控制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上最后。现在的控制是直接启动,上一级是一个空开250A的,启动器是用的我们煤矿井下专用的400A的真空启动器,有综合保护器,厂家是电光,因为井下的低压供电是660V,给综合保护器供电的变压器是660变36V的,所以到了地面用低压380V的电,如果要投综合保护器就要把变压器换成380V变36V的,或者提供一个外接的36V,我们嫌费事就把综合保护器甩了。我想没跳可能空开太大了,这台风机正常运行的时候我卡过电流3相都是56A左右。今天我听说变频器快到了,还有个西门子200的PLC,准备用提升机电机的温度来控制轴流风机的运行。

网友G:
轴承可能老化了 你要把电机拆下来看

楼主:
上面的同行估计你没有看大家的跟贴!

网友H:
我看了帖子,负荷线虚接,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电流的,即使有也会在瞬间烧断,楼主说的三相都是那么大的电流,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被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帖子,负荷线虚接,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电流的,即使有也会在瞬间烧断,楼主说的三相都是那么大的电流,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机被卡住了。
我们一直未处理轴承,风机电机我们每天都卡电流,到现在风机运转正常。

网友I:
怪  虚接  有电流  怎么不转呢?  还有  那么大的电流  虚接部分应该烧断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各位师傅,如果这3相中有一相虚接,风机会不会转的很慢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的操作工喊我的时候,我到现场发现风机声音很难听,风量很小很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机的转速会下降啊。

网友D:
应该是不会下降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