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电流互感器有没有分上下两面吗``

网友A:
有的吧,我看上面有标志

网友B:
当然是有的,并且要注意不要搞错了

楼主:
lL1是在下面吗` ``我装了

网友C:
肯定有,安装时可得注意!

网友D:
L1是进线侧,L2是出线侧

网友E:
三相运用三个星形接法互感器时,确定绕组的方向相同。
一个运用时要求不是十分严格。

网友B:
搞清楚电流的流向就好了

网友F:
有的,高搞清楚极性和方向就好了

网友G:
L1是进线L2是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