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三相风机24时工作,7.5KW能用多少平方的铜线.大概有10米远.请问怎么计算.

还有个问题就是配电箱里的线烧掉了而主电源的线则没事,负载额定电流是55A而选线是16平方
谢谢各位

网友A:
额定电流55A  不会吧 太高了吧 才7.5千瓦啊  应该  15个电流吧     一平方为3 A    你选用6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B:
7.5×2得电流
6方线够了

网友C:
1,用6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2,额定电流是55,那实际是多少呢

网友D:
15吧,,55多大了了,,太浪费了

网友E:
负载额定电流是55A而选线是16平方。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流,用6平方的线足够了。

网友F:
6mm2就足够了。

网友G:
7.5KW 15A左右的电流.. 按理说4平方足以承受34A左右的电流,完全够用了!
频繁启动、长时间工作都没问题...

网友H:
经济点,用四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I:
55太大了
15 A

网友J:
第一个问题:安全点用6平方的线。
第二个问题:55A电流16平方的线很安全。配电箱的配线烧,是箱内配线选小了。

网友K:
额定电流都有了还不好选线吗

网友L:
这风机的额定电流标错了吧,风机一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流的,你的风机是山寨版的

网友M:
6平方的应该足够了,4平方也没有问题。

网友N:
4mm就足够了。

网友O:
7.5kW的电机,4mm²的铜芯线足够了。
55A的电流,那是多大电机?那是30kW?

网友P:
1kw     2安培
 1mm2     5安培      对三相 380  电动机     肯定好用

网友Q:
4mm就足够了

网友A:
你不是看错了吧 55A 不会吧!应该15

网友R:
配电箱里的控制线有联电的呀?7.5千瓦电机。那里会有55个电流呀。你看错了吧。4-----6平方就够使了。

网友S:
我用2.5平方的线也很正常工作,7.5电机实际的电流不到15A

网友T:
我师傅当年教我30kw以下的电机快速选择导线口诀:“马达容量砍一半。”也就是说7.5kw电机选4平方铝线即可。不知各位以为然否?另外LZ说的55A的额定电流是指总配电柜的,并无不妥。

网友U(2009-07-30):
引用 网友N:
4mm就足够了。

网友V: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怎么能那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W:
国标2.5平方的铜蕊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