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请问下离心机系统为什么程序没运行完就停下,变频器没有出现故障是前题,要是再启动,又会接着从这个速度运行。
本系统是用海太克触摸屏,用台达PLC,加上一台变频器,本系统每个程序都有4个速度,运行的时间,速度快慢,都可以在触摸屏设,程序运行完之后自动停机,待下次启动,
现在出现问题是,走在最后一个速度没运行完毕就自动会停掉,变频器也没的报警。是什么原因呢。这种现像是偶尔,2天出现一次左右,有时候一天出现1到两次。
接地我有做好了,控制回路有用变压器隔离,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自动会停掉  是PLC给的停止还是变频器自己停下来的

网友B:
顺藤摸瓜,看下变频器是什么原因停止的,是自已还是PLC,如果是PLC再看他的程序,控制停止的条件有哪些,哪些条件成立了,再继续找原因

网友C:
可能还是PLC或接线方面的问题;
自动停掉时把PLC连上电脑排查一下;

网友D:
遇到这种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在现场仔细查看的
但一定不能急,冷静分析

楼主:
是PLC的启动信号没有输出,频率信号还在的。会不会是干扰造成的呢,{触摸屏的信号,传给PLC信号会丢失掉吗)以前做这样的系统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产生,这次做的几套系统才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触摸屏和以前用的不一样,型号有些差别,是同一个产家的。

网友A:
那就看看在程序里是那些信号控制变频器停止的,然后逐个排查

网友E:
是建华管桩厂吗?哪一个厂的?

网友F:
首先应该看看PLC和变频器通信时是否需要变频器的反馈信号,如果没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如果有,应该是变频器的反馈信息PLC没有接受到,导致程序处于等待反馈的状态!

=============================================
慢慢做,总会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G:
个人觉得是PLC有问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