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在图中所示电路中,稳压管稳定电压UZ=6V,电阻R1=10KΩ,电位器RF=10KΩ,求调节RF时输出电压uo的变化范围,并说明改变电阻RL对uo有无影响。

网友A:
你的电路可以输出负0~6V。
不可能输出正信号!
先搞清楚运放的输入端的定义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