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请教下,FX0的通道数据是怎么表示的,比如M0~M15

网友A:
没怎么明白什么意思
通道数据指的是什么呢,M只是辅助继电器

楼主:
M0~M15不是一个16位的数吗,他怎么反应成一个数,比如松下机有R0~RF,这16个位的数就是在WR里表示出来,三菱的M有没有

网友A:
M0~M15共16位,可以组成一个数
三菱的K4M0就是能代表一个数,比如 MOV K4M0  D10

网友B:
松下PLC有R0~RF,这16个位的数就是在WR0,三菱用Kn表示通道,如:K1M0=M0~M3,K2M0=M0~M7,K4M0=M0~M15........Kn还可用在X,Y,等其他位元件的通道表示.

网友C:
呵呵;
FX0的与FX0S功能相同;
K4M0就代表一个D16的数据,对应M0~M15;
不过三菱的只有模拟量对应通道这个词;
你可能是OMRON用多了;

网友D:
参照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