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机械寿命应该就是指机械触点开断的次数吧。

网友A:
10的4次方.

网友B:
指:按照额定指标接负载继电器通断次数。指标越大继电器越好

楼主:
我不明白电寿命一词指什么?

网友B:
继电器有机械寿命和电器寿命2个指标,看看继电器资料。
还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网友C:
呵呵;对于继电器来说,在额定电流下其机械寿命要小于电气寿命;

网友D:
数据都是理论上的还要看实际情况
搞不好用一次就坏的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对于继电器来说,在额定电流下其机械寿命要小于电气寿命;
头次听说

网友C:
呵呵;
这两个本身就区分的不是特别清;比如触点变形、烧毁等很难定义是机械还是电气的;
电气寿命可以定义成由于线圈等电气方面的老化,电气性能会下降达到使用寿命的;(按这个定义要比机械寿命要长的多;)
也可以定义成接上额定负载测试对应的使用次数(对应的机械寿命则是只给线圈电压,负载为空时测出来的,此时当然是机械寿命要长);

网友D:
提的问法有问题
另外使用类型决定你选型了
打个比方:接触器你按AC3的使用类别选的很正确但是如果工作在AC4下照样会很快的坏掉

网友B:
资料定义:
机械的寿命:指不在接点上加负载,以规定的开关频率开关时的寿命。
电气的寿命:指在接点上外加额定负载,以规定的开关频率开关时的寿命。

网友C:
还有一种定义:电气寿命是指由于元器件老化而达到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资料定义:
机械的寿命:指不在接点上加负载,以规定的开关频率开关时的寿命。
电气的寿命:指在接点上外加额定负载,以规定的开关频率开关时的寿命。

正解!
简单地说电寿命就是触点通断额定负载的次数,机械寿命是在触点不接负载时动作的次数。

网友F:
举例说,接磁力开关,220V。一天通断2000次,电寿命是10万次,机械寿命是100万次,大概能用多少天?

网友B:
哈哈 考试呀

你只要按要求使用不会少于50天,否则产品不合格。

网友F:
欧姆龙的H3CR-A:

机械性 2,000万次以上(无负载、开关频率1,800次/h)
电气性 10万次以上(AC250V、 5A、阻性负载、开关频率1,800次/h)  *2

看起来和开关频率也有关系。实际使用中情况好于测试条件,是否可以理解成使用次数能更多?

有谁了解正泰的?

网友G:
一般继电器电气寿命:10的6次方

机械寿命:10的5次方

网友H:
指线圈通断次数一般在万次以上与品牌类型工作环境都有关

网友F:
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接一个继电器,是否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接一个继电器,是否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0的4次方.
差不多就是这个了

网友C:
呵呵;一般PLC用的继电器,进口的在理想的负载条件下可以达到100万次;
负载大的话可能20万次就到了;